三维动态浏览---请教

楼主(2008-08-22):
使用三维动态浏览的时候,一滑动鼠标,物体就飞得很远,就是感觉旋转的中心在很远处一样,一转就没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又很好,滑动鼠标的时候物体是绕着物体的中心旋转的,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只能自己慢慢掌握鼠标放置在三维导航圆的位置。

网友(2009-04-10):
噢,三维动态浏览器开启后会默认一个旋转球心。当你没有变换这个球心、又去查看离“球心”较远的实体时,就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但如果你点选过(也许你并没有意到)其它实体后,三维动态浏览器就会以那个实体的“重心”作“球心”——如果那个实体的当选状态没取消,执行三维动态浏览时,还会消隐掉其它的实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