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石墨内孔时,使用麻花钻易损坏,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8-08-22):
加工石墨内孔时,使用麻花钻易损坏。有什么好办法?
谢谢各位先辈。

网友:
天一空,你好!
请把你的情况说明的详细些好吗?比如说设备、刀具情况(材质、长度、直径)、切削参数、刀具损坏形式等。

网友:
加工石墨最好用PCD刀

我们以前也用你说的麻花钻,不耐用,后来该为PCD就完全解决问题了

网友(2009-10-09):
了解一点,学到。

网友:
转速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