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国标图框要设计为相应纸张一样大小?

楼主(2008-08-22):
请教各位工程师,为什么国标图框要设计为相应纸张一样大小?在布局中插入标准图框是否要缩小图框比例来避开纸张周边的非打印区?如果是要靠缩放那为什么不在设计图框尺寸时将非打印区预留出来?

楼主:
这可能是不值一提的小儿科,只是自己没理解。
但我总觉得每次在布局中插入图框就有缩放的麻烦。
我的做法是:制图框块时缩小,如A4是210*297我绘制成190*277。这样在插入到布局中时只要放正在虚线框(打印区)内即可。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可以直接锁定
不会放大或者缩小
再说CAD上有栅格
可以比对大小
这样不存在放不正的问题
还有2楼说插入图框有缩放麻烦
那你大可以做个摸板
分为A4 A3 A2 A1
每次做图先打开摸板再做
那样就很方便了!
个人之谈,说错还请谅解!

网友:
我都是用模板画的 就不用每次查标题栏了

楼主:
谢谢二位大侠,请看两幅(A3)布局的打印预揽图片。
以缩放的图框,

没有缩小的图框。

楼主:
终于找到答案了!

终于找到答案了!
以前总是纳闷,例如A4的标准图框是210*297,A4纸也是210*297,图框的外框线刚好与A4纸边缘重合,这是法打印的。并且除装订边外其余三个边的内框与外框的距离只有5MM。而打印机的最小页边距也有7-8MM。显然就连内框线也打印不出来。为什么图框规定为这个尺寸呢???
原来是自己的偏见,单只考虑了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