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柱液压机问题 请教

楼主(2008-08-22):
请教: 由于没有说明书,买了旧设备,只一机身,就找了液压图
       下图的液压阀的型号:
                             能否帮忙列出来

网友:
你随便找个做液压系统的让他给你报个价也不要钱,不过你要把你的泵的型号和压力给人家,其余的阀什么的就都出来了

网友:
要看实际样品或您给零件型号!图是很清楚。。可惜没型号!

网友:
每个液压厂家的型号都不一样,你需要知道液压阀的厂家是哪个才好告诉你型号

网友:
楼主你好

你的液压机的缸径、行程、工作速度等参数未注明,不好确定液压泵的流量,也不好确定液压阀的通径,也就不好确定各液压件的型号。从液压原理图看这个液压机生产日期较早,现新型的液压机有辅助缸快速进给部分,可以使用流量较小的液压泵(驱动电机功率也较小)为系统供油。

楼主:
哦,压机是200吨的,流量:100L/min.    压力31.5Mpa
图纸说明清楚了.大功率变量泵.图纸是我找的,孔的通径我先30MM,因为我看拆下的溢流阀是100L/min,31.5Mpa

网友:
我按力士乐(榆次系列、联合设计系列价格低,但生产厂家众多,质量优劣不一)系列选了一些阀的型号(电磁铁电压直流24V),个人意见,仅供楼主参考。

1  A7V55LV2.0RPGOO(配4极电机)      3  DBDH10P10/200      4  DB25-1-30/315       5  DBDH6G10/315      6  H4WEH16G50/O6G24      7  YN100I40MPa       8  4WE6Y50/AG24       9  SVG15PA-30       10  DB10-1-30        11  DA251-30/315      12  HED1KA20/315        13  S6C1       14  充液阀要根据液压缸接口尺寸选择    18   DB10-1-30/315    19、20感觉可以省去   21  H4WEH16F50/06G24

我以前为朋友做过315吨的拉深液压机用的排量25ml的泵,10通径的电磁阀,工作正常。液压系统成本要比上面配置低很多(感觉这台液压机没必要用大排量泵和电液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阀不需要知道系统的速度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道流量也就知道系统的工作速度了(吨位、缸径、工作速度、工作压力是有关系的)。以上阀的选型,已经有余量了。

楼主:
多谢版主,我在在飞!我选用的联合设计系列

楼主:
版主:买回来的是旧设备,泵,确定了,一个变量泵,一个低压齿轮泵,就是选用阀,上面的原理图是我找的,我得根据原理图自己设计电路图哦,电路图也根据原理图想好了的

楼主:
以下是液压说明:
主缸运动
快速下行按下启动按钮。电磁铁1YA、5YA通电吸合。低压控制油使电液阀6切换至右位,同时经阀8使液控单向阀9打开。泵1供油经阀6右位。单向阀13只主缸16上腔,而主缸下腔经液控单向阀9、阀6右位、阀21中位回油。此时主阀滑块22在自重作用下快速下降,泵1虽为最大流量,但还不足以补充主腔上腔空处的容积,因而上腔形成局部真空,置于液压缸顶部的充液箱15内的油液在大气压及油位作用下,经液控单向阀14(充液阀)进入主阀上腔。
慢速接近工件加压 当主缸滑块22上的挡铁23压下行程开关2SQ时,电磁铁5YA断电,阀8处于常态位,阀9关闭。主缸回油经背压(平衡)阀10、阀6右位、阀21中位至油箱,由于回油路上有背压力,滑块单靠自重就不能下降,油泵1供给的压力油使之下行,速度减慢。这时主缸上腔压力升高。充液阀14关闭。来自泵1的压力油推动活塞使滑块慢速接近工件,当主缸活塞的滑块抵住工件后,阻力急剧增加,上腔油压进一步提高,变量泵1的排油量自动减小,主缸活塞以极慢的速度对工件加压。
保压 当主缸上腔的油压达到预定值时,压力继电器12发出信号,使电磁铁1YA断电,阀6回复中位某将主阀上、下油腔封闭。同时泵1的流量经阀6、阀21的中位卸荷。单向阀13保证了主阀上腔良好的密封性,主阀上腔保持高压。保压时间可由压力继电器12控制的时间继电器调整。
泄压、快速回程 保压过程结束,时间继电器发出信号,使电磁铁2YA通电(当定程压制成型时,可由行程开关3SQ发出信号),主缸处于回程状态。为了防止液压冲击,保压后必须先泄压然后再回程。当电液换向阀6切换至左位后,主缸上腔还未泄压,压力很高,卸荷阀11(带阻尼孔)呈开启状态,主泵1的油经阀6左位、阀11流回油箱。这时主泵1在低压下运转,此压力不足以打开液控单向阀14的主阀芯,但能打开阀14中的卸荷小阀芯(见图5-38b),主阀上腔的高压油经此卸荷小阀芯的开口而泄回充液箱15,压力逐渐降低。这一过程持续到主缸上腔压力降至较低值时,卸荷阀11关闭,泵1的供油压力升高,推开液控单向阀14的主阀芯。此时泵1的压力油经阀6左位、液控单向阀9进入主缸下腔;而主缸上腔油液经阀14回油至充液箱15,实现主缸快速回程。
停止当主缸滑块上的挡铁23压下行程开关1SQ时,电磁铁2YA断电,主缸活塞被中位为M机能的阀6锁紧而停止运动,回程结束。此时泵1油液经阀6、阀21回油箱,泵处于卸荷状态。实际使用中,主缸随时都可处于停止状态。

三、YA32-200型四柱万能液压机的系统原理
  顶出缸17只是在主阀停止运动时才能动作。由于压力油先经过电液阀6后才进入控制顶出缸运动的电液阀21,也即电液阀处于中位时,才有油通向顶出缸,实现了主缸和顶出缸的运动互锁。
 顶出 按下顶出按钮。3YA通电吸合,压力油由泵1经阀6中位、阀21左位进入顶出缸下腔,上腔油液则经阀21回油,活塞上升。
退回 3YA断电,4YA通电吸合时,油路换向,顶出缸的活塞下降。
 浮动压边 作薄板拉伸压边时,要求顶出缸即保持一定的压力,又能随主缸滑块下压而下降。这时3YA通电,使顶出缸上升到顶住被拉伸的工件,然后3YA断电,顶出缸下腔的油液被阀21封住。主缸滑块下压时,顶出缸活塞被迫随之下行,顶出缸下腔回油经节流器19和背压阀20流回油箱,使缸下腔保持所需的压边力。图中安全阀18在节流器19阻塞时起安全保护作用。
四、YA32-200型四柱万能液压机液压系统特点
 采用高压大流量恒功率变量泵供油,即符合工艺要求,又节省能量。
 利用活塞滑块的自重作用实现快速下行,并用充液阀对主阀充液。这种快速运动回路结构简单,使用元件少。
本液压机采用单向阀13保压。为了减少由保压转换为快速回程时的液压冲击,采用了卸荷阀11和带卸荷阀小阀芯的液控单向阀14组成的泄压回路。
 顶出缸与主缸运动互锁。只有换向阀6处于中位,主缸不运动时,压力油才能进入阀21,使顶出缸运动。这是一种安全措施。

我选用的是管式连接<原来的是管式连接,也想设计成集成块式的,但改的地方较多>
三位四通电电液阀:   34DYM-L32H-T
                                    34DYM-L32H-T
溢流阀            YF-E20H-T
二位四通电磁阀:       24DB- H20L
其它的阀都好找以上几种看如何?

网友:
浣溪沙 08-9-16 22:57
请教: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6728    该贴的阀11我选用的
请问,连接方法?

该阀的连接方法见下图

楼主:
多谢版主,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想证实一下,这台快做完了

网友(2008-10-13):
xingchunbo 的帖子

跟我设计的铝材挤压机一个原理(吨位、缸径、工作速度、工作压力都必须精确)

网友(2009-09-17):
学习中,谢谢分享!学习中,谢谢分享!学习中,谢谢分享!学习中,谢谢分享!学习中,谢谢分享!学习中,谢谢分享!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2011-03-25):
液压机
液压机
硫化机

网友:
jkasdljkfljasf  lihai  ldsj f

网友:
回复 网友A:

19,20,不能省,此机是拉伸用油压机。

楼主(2012-07-23):
多谢各位朋友顶力相助,目前这台设备运行良好

网友:
要有实际的吨位和速度才可以大致分析出来

网友:
缸径,快进速度,工进速度,压力这些都得有参数啊,不然怎么做。既然重新做一个液压系统,为什么还要用这个液压原理图呢?这个也不是太好,重新做一个不更好么。

网友:
只要你们有需要的参数性能,随便一个差不多的液压厂都能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