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EL 4140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8-08-23):
请教论坛各位高手,STEEL 4140是什么材料?
小弟在此先谢谢了~~!急!!

网友:
相当于国标40CrMo

网友:
美国结构钢

网友:
通常国内转化为42CrMo。

网友:
铬钼合金。我们原来做建筑用潜孔钻就是用的这种材料。

网友(2008-10-07):
应该是合金钢,JIS标准SCM440,GB40GrMo

网友:
42CrMO 是合金钢

网友:
相当于国内牌号:42CrMo

网友(2010-07-16):
和42CrMo4差不多。。。。

网友:
相当于42CRMO,结构钢。

网友:
4140是美国钢铁协会标准中的材料牌号。

网友:
通常国内转化为42CrMo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问题及各位的回答

网友:
美国结构钢,相当于我国的42CrMO 。

网友(2010-08-16):
相当于40CrMnMo ,楼主参照一下。

网友:
42CrMO 是合金钢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是414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