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一个部件上下移动?

楼主(2008-08-23):
比如一个高20厘米的长方形表面,我在上面放了一个刷子。要让他每5秒上下移动一次。怎么来设计这个机械装置?用12V的小电机来控制,怎么做?如果移动的速度够慢的话,可以不设定5秒上下移动一次。
希望高手们能帮下忙。先谢谢了。

网友:
直线导轨、凸轮、丝杆、杠杆都可以,要根据升降的精度和尺寸要求选择合适的传动结构。

网友:
简单一点用小气缸(用气控来实现

网友:
有气源的话可以采用气缸,没有气源就采用纯机械结构。

网友:
小的直流电机,带直角丝杠的那种就好解决了,速度和时间用电气控制来实现,要多少速度和时间都可以。

网友:
用导轨,曲轴最简单了,成本也低
不过具体用什么,要看你要求的运动曲线

网友:
如果纯机械结构,用交流电机更好点(要变正负极呀)

网友:
用丝杆加变速器但要加电流变换器
用凸轮加变速器

楼主:
很感谢各位,但我是个外行。我只是想到一个东西,自己做来玩。其他部分都做好了,就是这个部分一直没做好。能不能麻烦下,给个简单的图纸或者说详细点好吗?
只是单纯在一个面上上下移动大概20厘米的距离,移动速度很慢。或者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移动。
整个东西是没有气源的,所以不考虑用气。我比较倾向于用电机制作的机械装置,简单可靠点的。

网友:
可以用俗称的枪柄电机 ,医疗上有用的,手术床上用的,可以有不同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