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高频淬火的45#钢用什么刀好?---请教

楼主(2008-08-23):
最近在加工高频淬火的45#钢,用了很多刀头效果都不太好。请指教 谢谢

网友:
硬度有没有检测过,是多少?
涂层硬质合金、陶瓷、CBN刀片都可以的。车刀刀片的选择,材质和槽型都要选对才能取得好的加工效果。你的切削余量,是否断续切削,机床性能及功率等都要考虑。

网友:
45号钢高频淬水大不了HRC50~52度左右,如果有断续切削用合金刀片,连续切削用金属陶瓷就可以了

网友:
金属陶瓷好像不是用拉加工硬钢的吧,用氧化铝混合陶瓷的。

网友:
金属陶瓷一般用来加工钢、不锈钢、铸铁。顾名思义,其性能介于硬质合金与陶瓷之间。

网友:
感觉金属陶瓷加工软钢来说还不错,加工的一致性比较好。加工别的材质都没有相应的硬质合金涂层刀片好

网友:
陶瓷刀片NS530就可以了。越硬车起来越爽呀!

网友:
你要是产量大的话就是用CBN的刀片
要是小规模生产,就把刀片涂上氮铝钛

金属陶瓷是普通硬度精加工的刀片
陶瓷最好用在铸铁加工
CBN专业加工HRC58~62

网友:
赞成楼上,要考虑成本

网友:
用NS530车出来的光洁度还高!!

网友(2012-05-05):
《高频淬火后车加工用刀片》 --来源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