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测量出来的位置度不一样,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23):
我在用三坐标测量位置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让我费解,我以一个面,一个圆建一个坐标,测量出来的位置和以一个面一条线和一个圆建立的坐标,两者测量出来的位置度不一样,什么原因?
准确来讲前者不是一个完整的坐标系,而后者才是,但我要以哪个坐标系测量出来的结果为准呢?费解!

谢谢!

网友:
最好能配个图
,如果前者只是定了一个基准面和原点的话,x轴是机械坐标系

网友:
当然不一样啦。基准不一样,后者多了一条基准线。

网友:
按图纸找基准进行检测

网友:
當然不一樣
如圖

网友:
楼上图简单明了

网友(2008-09-23):
当然了,因为多一条基准轴就意味着多一个方向的限制,所以当然不一样了,不过那一个准确这要看图纸上的基准要求了!

网友:
要根据图纸要求来确定基准,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