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式泵的噪音过大,流量达不到设计要求---求助

楼主(2008-08-24):
现有一柱塞式泵,噪音高于规定标准越2分贝左右,实际流量也达不大设计流量,请问谁有好的改进建议吗?

谢谢!

网友:
以你所说情况可以考虑退货!
如不能退货可以用如下方法解决:
1、柱塞泵一般情况下在设计时都有三个级别的柱塞直径,可以通过更换大一级直径的柱塞来实现流量的增加。
2、噪音过大可以通过加装隔音罩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