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手动打压太慢了---求助

楼主(2008-08-24):
现有一套液压系统,一站带八个油缸(行程1200mmX缸径63三根,行程600mmX缸径80两根,行程60mmX缸径30)其中600的是同步的,其中工作件最重的将近2吨。用的20的齿轮泵,所以用了七组电磁阀,另外带手动泵也就是停电复位的,(因为温度所以没用蓄能器)电机4千瓦,工作压力5MPa.可是现在手动打压太慢了,请教各位大师是手动泵太小还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设计!

谢谢!

网友:
琢磨好半天还是没有弄明白。泵的排量是多少?八个油缸是同时工作的吗?(工作的顺序很重要)。其工作速度有具体要求吗?

楼主:
海哥你好!

你好,这几天没上网,不好意思!
    八个是分3个时间或者说三个步骤工作的,先是600(加分流截流阀)的工作,接着是1200的,最后是60的,这样循环!
    对方单位不愿意出更多的钱所以我没有给他加手动换向阀,意思就是用手动的时候他必须用东西来顶住电磁阀来完成换向,现在夏天老是限电他要求我重新设计这个系统,要求停电的情况下能1分钟左右用手动打起来,而且不需要两个来工作,意思就是电磁阀停电的情况下用手动换向阀换向来把油缸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