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图纸粗糙度指的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8-08-24):
老外的图纸标注是:△△△G     加粗糙度符号,谁知道是G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G应该是grind的意思吧通过磨削达到表面粗糙度要求

网友:
2楼的回答正确,加10分

网友:
通过磨削达到表面粗糙度,本人双手赞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楼的网友

网友:
去除表面物质达到的粗糙度

网友:
研磨后表面的质量

网友:
第一次看见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老外就是老外。
要是我们,可能说,这地方才0.8,车就行了。
其实,光洁度的大小是一方面,加工手段又是另外一方面。

网友:
二楼厉害呀,俺都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磨削有磨削的好处!不能光从成本单一考虑,咱们制造业问题多就是不严格按照要求做。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2008-12-15):
以前我们国家也是这种标法

网友:
10楼的,这地方才0.8,车就行了。。。
你家车床精度挺高,我家的一般3.2都难保证。

网友:
通过磨削达到表面粗糙度

网友:
这个东西日本人用的比较多

一个角表示粗加工0.5  两角表示半精加工 0.01  三个角表示精密加工0.005  四个角表示超精加工0.002

更加详细的在附件里 有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
图纸示意G是必须磨削加工达到表面粗糙度要求,即使车床或铣床能达到粗糙度要求也不行
我们主要做国外产品,经常见到这种符号

网友(2010-11-09):
18楼的兄弟能继续解释下那个  EW 和LAP能代表什么加工方式么?

网友:
原来是磨销后的粗糙度啊

网友:
第一次发现,长见识呀

网友:
应该是加工表面光洁度吧

网友:
三角板越多,精度越高,日本的图纸是这样标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韩国的图纸标记一般三个三角的要求我们的粗糙度是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