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离心泵出口装节流阀的问题

楼主(2008-08-24):
听有些人说卫生级离心泵的出口方要装一个节流阀,但也听人说过卫生级离心泵的出口不必要装节流阀。
为什么关于离心泵出口是否装节流阀有2种不同的声音呢?是泵本身的原因,还是其他因素的原因(介质等)呢?
如果是泵的自身原因,是泵的设计有问题呢?那应该从那方面去改进这点?
我就见过关于这个卫生级离心泵关于装节流阀的问题,同样是流量为10T/h,扬程为24m,电机都是2.2KW,只是叶轮的大小与厚度不同,那其中一台就必须要在泵的出口方向装上一个节流阀来控制流道中的流量与压力。另外一台就完全不要装节流阀,就能满足要求。
那请教各位高手,你们所接触的离心泵,也是有这样问题出现吗?如果出现,你们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网友:
离心泵的出口是否要装节流阀取决于生产的工艺要求!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装节流阀(或回流阀)的,装了节流阀(或回流阀)是要牺牲整个系统效率为代价的,但由于工艺要求又不得不装的。
1、生产系统如果是不变化的(压力、扬程不变)可以选适合生产工艺的压力扬程的泵而不必装节流阀(或回流阀),这样不会影响整个系统效率。
2、生产系统是变化的(生产工艺要求压力和扬程是在不同时期要变化的),那么就需要装节流阀(或回流阀)。这样整个系统效率就要有所降低。
  如果当初扬程选大了可以采取切削叶轮的方法来实现与生产实际相匹配的扬程,注意叶轮的切削量不能大于直径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