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参数---请教

楼主(2008-08-24):
加工材质45#,外圆车削,直径175,长度175,装卡长度9毫米,要求粗糙度1.6.无顶尖。好像是95度车刀杆,刀片东芝NS530。目前转速360,进给0.15,加工余量0.6,只能加工30余件左右,就需要更换刀片。

请问有经验的师傅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刀片的材质耐磨性如何?断屑槽选择的对不对?刀片的安装是否可靠无间隙?

网友:
刀具角度没问题,材质也没问题,切削速度也没问题,不过装夹好象有点问题,这个工件重量有三十几公斤,你就夹住9mm够力否??另外是热辄毛坯还是已经车过的外圆??

  最后提醒一下,0.15进给你是车不出1.6的光洁度的,能稳定车到3.2就算不错了.车削参数可以得到的极限光洁度是有数算的.还有这个零件的切深0.6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切削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假如你使用R0.4的刀,那最终你只能得到7.2极限的光洁度,如果使用0.8刀尖,那才能达到极限3.2的光洁度,达不到你的要求1.6的.如果使用R0.8的刀尖,你的切深0.6连刀尖都不过,刀具能耐用就奇怪了.

网友:
“你的切深0.6连刀尖都不过,刀具能耐用就奇怪了”。这句话很经典!

楼主:
您的重量算的很准确,30几公斤吧。没有办法。我镗的软爪,毛坯就长度10个量。粗车后就余9.5个量左右,所以没有办法,还不允许打顶尖。零件是阶梯的,直径230,175,163.尖角最大0.4,只能有04角的刀片。进给调到0.08还是不耐磨损。看来只能更换其它品牌的刀片适用一下。谢谢2位关注了

网友:
你的工艺有问题,这个零件你无论如何都要掉头一次的,留10mm的装夹余量本来就可以免了,如果是我开介开料,锯床可以保证两面端面在总长多1mm的情况下平出端面.

  正确工艺是整个黑皮毛坯下好料,夹持最大直径处,视乎163和175的台阶长度去到那里,先车出这两级台阶,然后精车三爪的内孔和端面,看看能装夹的长度去到那里,长的就用外圆定位,短的就顶端面定位,再车出230那级外圆,几级台阶的同心度0.03以下应该是很好保证的.

  一定要找出正确的加工方法,否则在错误的基础上你怎么做都是错的!

引用 楼主:
您的重量算的很准确,30几公斤吧。没有办法。我镗的软爪,毛坯就长度10个量。粗车后就余9.5个量左右,所以没有办法,还不允许打顶尖。零件是阶梯的,直径230,175,163.尖角最大0.4,只能有04角的刀片。进给调到0.08 ...

楼主: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5931
就是这张图纸,您说的考虑过。风险挺大。材料也比较贵。没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