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与CAXA接口

楼主(2008-08-24):
请教:solidworks与CAXA实体设计怎么实现相互转化?谢谢!

网友(2008-12-20):
转成两软件都能兼容的格式就行了。

网友:
先将CAXA的二维图保存为dwg格式,然后在SW软件以dwg打开就行了呀
其实还有好几种方法的,自己多摸索一下就知道了,其实这问题不难的

网友:
我也想转换啊?!就是不知道如何转换,主要是三维实体的转换~~~~

网友(2009-04-16):
1.        内核级的数据格式:
ACIS Part(.sat)                         Parasolid(.x_t)
2.        通用级的数据格式:
STEP AP203(.stp)                       IGES(.igs)
STL(.stl)                               VRML2.0(.wrl)
3.        其它CAD软件的格式:
Catia(.model)                           3D Studio(.3ds)
AutoCAD DXF(.dxf)                     Wavefront OBJ(.obj)
POVpRay (.pov)                         Raw triangles(.raw)
零件输出的操作是选中要输出的零件后,选择“文件”,“输出”,“零件”,然后选择相应的零件格式后“确定”。
内核级的格式应该可以直接被SolidWorks读取吧,没试过。

网友:
CAXA的模型另存为DWG格式,然后再autocad中另存为DXF格式,然后用SW打开

网友:
呵呵,楼上理解错了,楼主说的是实体直接转换吧。昨天试了下,用.x_t格式可以直接转(caxa2008和SolidWorks2008下通过)。这是caxa中做的: 这是转到SolidWorks中:
分析了一下:

网友:
转成兼容格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