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专用胶怎么办,用什么可以代替?

楼主(2008-08-24):
新的工作泵,在装机时前盖止口如果不加石棉垫,长时间工作会对工作泵产生什么后果?如果现场没有石棉垫,用什么可以解应急?如果没有专用胶怎么办,用什么可以代替?

谢谢!

网友:
这个地方是静密封点吧,除了泄露,还有什么的呀,叶轮擦牢。石棉垫是很通用的垫子了,不可能没有,即使没有也可以用石棉板做呀。如果石棉垫很薄的话,估计用704胶可以代替使用

网友(2008-09-26):
回复 楼主:

是的,石棉板又普通又便宜,为何会没有?

网友(2009-03-06):
123223323

会发生叶轮斜面和泵壳口环产生摩擦,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生胶带在泵止口上绕几圈就可以了,如果是水泵找点棉线绕几圈也可以密封!

网友(2009-06-11):
如果不漏油可以不装。

网友:
拒绝石棉,关爱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