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层合金刀是什么刀?

楼主(2008-08-24):
涂层合金刀和普通合金刀有什么区别?请教。

网友:
就是多了涂层嘛。第一次的寿命会更好一些,修磨后如果不进行再涂层,就和普通硬质合金刀一样了

网友:
补充一下,修磨后应该是没有普通硬质合金的好,前一段看一个网友提过山特的刀片修磨后没有株洲的修磨后好,好像最后得出来结果是,那些大厂用的先进的梯度烧结技术,刃口强度高且耐磨型好,机体软一些,保持韧性,所以说,修磨后就用到了里面软一些的机体,耐磨性很差。

网友:
你说的刀片的修磨的情况是正确的。
对于一些大的刀具厂商来说,刀片的表层及刃口都有特殊处理,例如,有的刀片表层是“富钴层”,也就是说用特殊方式将材质当中的钴“吸”到表层来,以获得需要的效果。这种经过特殊处理的刀片修磨后性能会明显下降。
至于一般的硬质合金铣刀或钻头,其处理方式与刀片是不一样的。

网友:
嗯,对,我所指的是刀片,钻头来说当然是要修磨了,修磨后再涂层寿命能达到新钻头的80%以上吧。

网友:
刀片最好还是不要修磨,否则就退回到了焊接刀的时代

想更多的了解涂层方面的问题,加我QQ:52726649

网友:
一般还是修磨钻头、铣刀、铰刀的比较多。不知道刀片和丝锥修磨的人多不多?

网友:
有修磨CBN车刀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