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上压慢,如何调整---请教

楼主(2008-08-24):
大家好!
我附图的是我厂一台金属挤压液压机,主要用于金属材料的热挤压成型。
机器为整体框架式机身,具有较高的精度和刚度。
机器按操作方式可分为调整和半自动二种工作方式。
半自动工艺动作分为:滑块快速下行—滑块减速下行并加压—滑块持续加压—滑块泄压—滑块回程,顶出缸顶出—滑块继续回程,顶出缸顶出停止—滑块回程停止,顶出缸顶出停止并延时—顶出缸退回—顶出缸退回停止。
我想请大家指教的是,我现在设备在滑块减速下行并加压时上压太慢(开车试验症状是:由快速下行到减速下行并加压时,YA22和YA25不带电时滑块下行停止3到5秒后继续慢速下行,我就想把这停顿的3-5秒调没),导致我模具与锻件接触时间太常,模具消耗量大。
1.如何让滑块减速下行并加压上压快?
2.是否和液压原理图中G阀组中的YA22附近的2个溢流阀设置有关?
3.这两个溢流阀的调整原则是什么?
请大家讨论,谢谢!
希望斑竹关注,谢谢!

网友:
短信收到。我打不开你的图(图纸最好用图片上传),只平我感觉谈谈
滑块快速下行—滑块减速下行—滑块加压保压(一般压入机工艺就这样设计)
如果你感觉速度慢,你可调整控制该油缸的调速阀;你要保压时间减少,你对电控系统控制3~5S的点进行调整。

网友:
嘿嘿
和我之前在现场的情况一样
羚羊前辈的两个建议试一下先
不过先试电控的时间间隔控制

楼主:
附件上传(PDF版本)

楼上两位及其他前辈,图纸我已更新,请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电控的时间间隔怎么改,能给个思路吗?
这个液压系统是PLC控制,滑块动作信号由光电编码器提供,滑块动作通过齿轮齿条机构传给光电编码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完了
我这里的那个设备是通过时间继电器直接调节时间间隔
闲动作慢,然后调节了调速阀,加大流量

但是我看你的液压系统图,俺惊讶,复杂,研究一下,发现动作数量一样,为什么这么复杂,突然看到12500KN这么个字眼,而俺的才3000KN,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请液压工程师给俺解答一下

至于PLC控制,可能与延时有关,BP1到T01之间
俺没有工作经验,还是在学校学的,帮不了你啊
请高手来看看

楼主:
简单介绍我这个生产线

我给大家看图纸的这个设备属于我这条生产线中的一台,这条生产线是S-THP61-500+1250+1000精密高效智能数控温冷挤压液压机生产线,主要产品汽车后桥里的轴头。三台设备公称力分别为5000KN,10000kN,12500KN。

楼主:
顶起来,请前辈们指教!!!

如题.________________

网友:
相当复杂的液压图啊,得看一阵子了。
那个时间应该是在梯形图里面改的吧。

网友:
建议检查高架油箱和相应的单向阀

楼主:
回复 网友B:

1、这台设备的油箱在设备顶部,阀块固定在油箱上平面,设备地面以上高9m,检查油箱都检查哪些项目?
2、检查哪些单向阀?您指的是顶部油缸上面那个充液阀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前辈,我这台液压机上缸调速回路是否属于回油节流调速?

网友:
我对插装阀的使用不熟悉,在此不能乱发表建议。不过你想把3 ~5S保压时间取消为0思路不太正确的,调整那时间很简单,你可做试验看看对产品质量是否有影响。还有,你的设备速度是一直都这样,还是现在突然才变慢了?如果是原来就慢的话,建议可对变量泵的流量进行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您没看仔细我的帖子,我说的3-5秒不是保压时间,是滑块运行到第二个动作(减速下行并加压)时,压力上来的太慢,滑块从快速转换到减速下行并加压中间有3-5秒的停顿时间。
变量泵用的有两种:
1.A4VSO250
2.A10VSO140
力士乐的泵,能否告之如何调整流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没看仔细我的帖子,我说的3-5秒不是保压时间,是滑块运行到第二个动作(减速下行并加压)时,压力上来的太慢,滑块从快速转换到减速下行并加压中间有3-5秒的停顿时间。
变量泵用的有两种:
1.A4VSO250
2.A1 ...
不好意思我理解有误,如果是快速转换为慢速产生的3~5S可取消,具体泵的流量调整你可找说明书看看。一般有两颗调整螺钉,一颗调压力,一颗调流量,把螺钉往外调整,流量就调大了。(设备复杂,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往往没理解,造成零件不合格)你要确定好是那个泵供油,最好在调整前做好记号,便于还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好!
第一:能不能不调泵,因为系统设计时考虑了流量,而且安装调试的时候泵也是调好的,就是说泵的流量是够用的。如有独特见解,愿意听取!
第二:这个系统上缸滑块调速回路是否属于回油节流调速回路?
谢谢!

网友:
一点建议:1.清洗油箱,必要时换油。
                  2.更换或清洗单向阀10和18。
                  3.清洗图右上27.5Mpa处锥阀尤其是节流口。
                  4.清洗并调大阀12.
                  5.系统打循环。
                  6.一般情况升压慢是阀或缸内泄造成。
希望以上经验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请教:
第一:我设备油箱容量约为10000升,用46#抗磨液压油,能为了一个不确定因素说换就换吗?
第二:阀10和18是液控单向阀,在这里用作充液阀,阀10的通径是300,阀18的通径是100;阀10在滑块快下时吸开充油,在滑块回程时快速排油,那么阀10和加压有什么关系?您是认为充液阀10在加压时关不严吗?阀10型号是CF300D,这样大型的液控单向阀如何检查?阀18用于滑块回程时柱塞缸(快速缸)的快速排油,与加压有什么关系?
第三:图右上比例溢流阀处的插装阀锥阀为何要清理?你怀疑的原因是什么?
第四:阀12是单向节流阀,是调整充液阀10的开启速度的,和加压有关系吗?愿听详细解答.
第五:系统打循环是为了过滤系统吧,我们在做。
谢谢前辈,欢迎继续关注!

网友:
我认为故障原因有:1.油清洁度差。
                                2.阀或缸内泄。
                                3.充液阀工作不正常。
                                4.系统有空气。
                                5.阀18有内泄。27.5Mpa处有内泄。
我只是推测,具体设备没见过,所以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
第一:充液阀不能工作具体指什么?请详细点。
第二:系统中的空气是从哪里进来的,估计是哪里密封不好造成的?
第三:请详细解释阀18内泄和主缸上压慢的关系。
谢谢!

网友:
请楼主将阀块组G中(见附图红圈)的溢流阀的设定压力调高一点(调整前记住原位,方便复位)试试,感觉它们是快进换工进后控制主缸有杆腔卸油压力的。调高压力应可以缩短充液阀关闭时间,使液压缸无杆腔迅速建立工作压力。同时注意篮圈背压阀的压力也不要过低和PLC程序在快进换工进时没有设定延时。

个人意见,不知是否正确,楼主试验前望多斟酌。

网友:
溢流阀和加压不在一条油路上,所以调整应该没有作用。

网友:
设备可以工作,应该只是性能下降了,单向阀换换弹簧试试。
YA31换个新的试试,主要是加快充液阀关闭时间

网友:
溢流阀和加压虽不在一条油路上,但可以提高液压缸的背压,这样应可以缩短充液阀关闭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辈:
第一:您说的我会照做,试验后告诉你结果。
第二:您能从理论上帮我分析一下滑块快速下行,减速下行并加压,持续加压过程中滑块的受力情况吗?
第三:从整个液压原理图来看,G阀组中红圈的两个溢流阀在这里是用作背压阀(建立一定背压,防止上模冲透工件后由于负载迅速消失产生反向冲击)还是平衡阀(平衡滑块的自重)?
第四:G阀组和YA25处有两个锥阀阀芯行程可调的盖板,是否是用于调节油缸下腔流量以致于最终调节滑块速度?
第五:如果第四点成立,那么调节锥阀阀芯行程来调节流量,和调节G阀组中的红圈溢流阀会产生怎么样的互相影响关系?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
您说的对,设备可以工作,只是性能下降了。
您说的换单向阀弹簧,是指哪个单向阀?

楼主:
读液压原理图须知!!!

提醒大家注意,液压原理图中YA25和YA21是两条单独的管路,就是说上油缸下腔有两个管路,YA25管路只管回油,YA21管路即回油,也进油。

网友:
中国长春你好

我们还是以朋友相称吧,我的年龄也不很大呀。呵呵。

我认为G阀中的两个溢流阀是建立一定背压,在慢速工进时防止上模冲透工件后由于负载迅速消失产生冲击。YA25处的锥阀调节盖板感觉是控制主阀起闭速度的,防止主阀动作太快,系统出现冲击。对流量也会有一些影响。但其在快进时打开慢进时关闭,红圈处溢流阀慢进时工作,故相互不会产生影响。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图中4b那个单向阀做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4b的作用?
请大家讨论啊。
请前辈们讨论一下如何调整这台油压机的下行速度。是否是调整YA25和YA21处带阀芯行程调整的顶丝调节?

谢谢!

网友:
楼主上压慢的问题解决了吗??大家还在关注中呢??

楼主(2008-10-19):
回复 网友F:

上压慢解决了。
第一是由于一个泵不参与工作。
第二是支撑阀压力调的太高了。
谢谢朋友们!长春的朋友如果自己设备有液压故障可以联系我。

楼主:
请这里的高手讨论

如果取下和按上YA22下溢流阀上P口的阻尼螺钉(M6*1.2),该油压机会有什么反映?
期待高手。
我知道答案,过几天公布。请大家讨论。

网友:
假如那个时间调没有了,那样会很危险的,容易破坏模具,可以把时间调短一点,由三秒,调到一秒或者2秒这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说详细些吗?

网友:
有可能是顶部充液回路有问题,充液流量太小,当达到快速转换行程开关时,上油缸还是负压状态,此时,就会有几秒的时间待压升高的过程,建议检查充液回路与液控回路.

网友:
阻尼螺钉,上与不上!这个要看你的阻尼孔大小,大的话。。。切换会很大声!越小切换声音会越小,但是压力会聚居上升!
我很关注你的这个主题,《支撑阀压力调的太高了》能具体点指那个阀?

楼主(2009-02-26):
回复 网友D:

请问前辈,变量泵在工作过程中它的流量能自动调整吗?
还是变量泵就是在停机时可以人工调整它的流量?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变量泵的流量不要调,,你用的是恒压变量泵,,泵的最大流量出厂时就设定好了,,千万不要调,,要不然你还得将泵返厂上试验台重新调定。。

楼主:
回复 网友I:

能详细讲讲什么是恒压变量泵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