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2-200合肥锻压的压力机修理---请教

楼主(2008-08-24):
Y32-200合肥锻压的压力机修理问题:
1.滑块下滑,稳不起
       2.压力只能加到8MP
油缸密封件全换了,液压阀清洗了。

请教,谢谢!

网友:
(1)系统压力低,液压油泵不好了,内漏比较大,(2)溢流阀的阀芯志阀体的配合间隙大了,或是里面的弹簧失灵,阀芯停在最大点,压力油多数回到油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传液压原理图看看。
没有图怎么分析啊!

网友:
插装阀还是板式阀?

网友(2009-12-24):
检查一下泵口压力,看看泵是否正常,若泵正常,问题就出在系统上了,就要一步一步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