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塔的安装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08-08-25):
如题,请大家赐教!

网友:
冷却塔有好多种,结构形式也不一样,要针对你选用的形式,看设备说明书,

一般的通用原则是,

位置要合理,和总降的位置,车间变的位置要符合规范和上下风的要求,
塔体要安装稳固,回水要顺畅,特别是回水的角度要合理,风机的安装符合安装规范,水雾不能影响其它设备的使用,

特殊气候下的要求,比如冬季的防冻措施等,

楼主:
非常感谢!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吗?

楼主:
管道,阀门的安装有特别的要求吗?

网友:
当然要按规范安装了。再就是如果是两台的话必须要装截止阀可分开运行,这样可以实现分台保养检修,在冬天时可以关停1台也利于节能。
密闭式的可以防沙尘,冬天好用夏天散热不足;开放式的夏天好用冬天易结冰、防沙尘不足。

网友(2009-09-01):
所有螺栓均已正确安装到位并拧紧
所有金属件表面无锈迹
所有玻璃钢件表面无裂纹或明显损坏
栏杆、扶梯基本平直,安装牢固
风筒安装圆整牢固,与风机间隙一致
填料安装整齐、紧密
塔内垃圾清理干净
收水器安装整齐、紧密(逆流塔适用)
布水系统安装正确牢固(逆流塔适用)
所有风机叶片均按编号正确安装
所有风机叶片安装角度正确一致
主、从动轮之间平行一致
皮带已调至合适张力
电机与机座安装牢固
风机与机座安装牢固
以下内容调试验收时需要
风机运转平稳且运行电流在许可范围内
无明显漂水、溢水
出水均匀
底盆封接密实,不渗、漏水
风机运转方向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