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阀体轴孔用加工中心怎么加工?

楼主(2008-08-25):
请教高手这种阀体轴孔用加工中心怎么加工?
谢谢!
这种阀体较小需要在卧式加工中心上加工两端面的轴孔,两端轴孔同心度0.05,原来是在数控镗床上加工的,数控镗床主轴可以伸出,把阀体直接放在工作台中心加工,加工好一端后旋转180度再加工另一端。由于数控镗床较大加工这样的阀体显得很是浪费而且效率也不高。
现在考虑用卧式加工中心加工(如图)问题是卧式加工中心由于主轴不可以伸出,这样阀体如果放在工作台中心刀具就无法加工到轴孔,图上这种装夹方法也行不通,这样需要手动旋转180度,这样同轴度就无法保证了。可能就需要设计一种模具来加工了。
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楼主:做一工装,一块固定板,一块旋转板,旋转中心做一旋转轴,工件固定在旋转板上,一头加工结束后,旋转一百八十度加工另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一工装,一块固定板,一块旋转板,旋转中心做一旋转轴,工件固定在旋转板上,一头加工结束后,旋转一百八十度加工另一头.

我也考虑过用手动旋转180度,但是怎样才能灵活旋转呢而且要刚好转过180度?

网友:
你可以在固定板上和旋转板上同时开180度定位孔来控制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到回转那就可能要用到轴承了,不然不好转吧。还有装夹问题,做好一头后需松动压板回转再压紧 也比较麻烦的。最好能有种旋转过程比较简单的模具。

网友:
楼主:你看看二楼帖子,自己再动脑筋想想.

网友B:
一个典型的需要第四轴分度头的加工中心来加工,
可咨询原加工中心生产厂商,
只要加装第四轴和分度头夹具就可以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典型的需要第四轴分度头的加工中心来加工,
可咨询原加工中心生产厂商,
只要加装第四轴和分度头夹具就可以完成。

我认为4轴分度不好保证    因为用第4轴的话 需要在转台上裝夹一个夹具,转台在加工好第一个孔后
旋转180度  中心就有所变化,这需要把中心偏置过来,这样调整到同心度0.05比较有难度,
而且在加工过程中一旦受力过大,还可能跑掉

网友C:
如果卧加是双交换工作台,可以考虑第1,2装夹,每次每个工作台上安装4个阀体。第一工装加工完成换第二装夹,每一装夹做好定位。
另外如果孔是通孔的话可以考虑反镗。

网友D:
难道普通的镗床不能干么?我看很好干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卧加是双交换工作台,可以考虑第1,2装夹,每次每个工作台上安装4个阀体。第一工装加工完成换第二装夹,每一装夹做好定位。
另外如果孔是通孔的话可以考虑反镗。

是卧式双工作台加工中心,台中精机的,你说的那样也蛮难的,就相当于要二次装夹了那样比较难定位。
孔是通孔但想在一边镗过去也不太现实,那么小镗杆又那么长会震刀的,而且两端面都要铣加工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普通的镗床不能干么?我看很好干的啊

普通镗床是好做,但现在是能把两端面铣和两只小螺纹都一起加工好。
公司发展大了也就追求精益加工了,这样客户来参观也有点面子。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典型的需要第四轴分度头的加工中心来加工,
可咨询原加工中心生产厂商,
只要加装第四轴和分度头夹具就可以完成。

这个公司还没考虑过,最好就是做一套模具来解决。现在的工作台是可以旋转的,只是如果把工件放在中心由工作台旋转180度的话刀具就无法接触到阀体加工了,这个加工中心不像数控镗床那样可以主轴伸出来。

楼主:
有人能帮忙吗?

网友E:
很简单啊,你就用普通铣床上用的那种回转台就行了,90圈为360度的那种。

网友E:
还有就是你加工好一面之后,用加工好的这个孔做定位,再加工另外一面,你只要做一个芯棒安装在另一侧,加工好一面之后,把工件套在芯棒上加工另一面。

网友:
用普通镗床后面的面用镗刀反划出来就可以啊 这样能用普通机床干好的活用数控干多划不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我们公司买了数控床子就是要能够把铣钻攻一次装夹都加工好,让客户参观了觉得我们公司有实力呀,现在考虑的是怎么样在卧式加工中心上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啊,你就用普通铣床上用的那种回转台就行了,90圈为360度的那种。

用回转台也试过了不行呀,那样主轴过来时下面已经碰回转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你加工好一面之后,用加工好的这个孔做定位,再加工另外一面,你只要做一个芯棒安装在另一侧,加工好一面之后,把工件套在芯棒上加工另一面。

那样需二次装夹了,可能也不合算精度可能也不怎么好

网友:
用芯棒定位的话,同心度0。05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设计一个能旋转的模具来加工?谢谢了!!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设计一个能旋转的模具来加工?谢谢了!!

网友:
这种回转台你觉得怎样

网友:
这个有见地,整合整合。

网友B:
此类产品可交给专业搞加工中心第四轴夹具的厂商来制作,
我手头有个宁波厂家绝对能完成此类设计加工制作,
夹具一次工装生产四件,
夹具成本在5万左右,
但第四轴加装由你司搞定,
有兴趣发我短消息告知你厂商,
因为他刚我司设计一套成熟此类夹具工装

楼主:
这种回转台应该好用的

引用 网友F:
这种回转台你觉得怎样85948

这种回转台应该好用的,不知道这哪里有卖,另是手动的还是自动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类产品可交给专业搞加工中心第四轴夹具的厂商来制作,
我手头有个宁波厂家绝对能完成此类设计加工制作,
夹具一次工装生产四件,
夹具成本在5万左右,
但第四轴加装由你司搞定,
有兴趣发我短消息告知你厂商, ...

有意进一步了解祥情,请告诉厂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回转台应该好用的,不知道这哪里有卖,另是手动的还是自动的?谢谢

这种回转台是电控的,重复定位精度最大1‘,你可以根据你的回转半径算一下,关键是电控的,要配机箱电脑什么的,如果你想买,找我好了。价格不会超过1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回转台你觉得怎样85948

另,不知这种回转台规格范围?

网友(2019-12-28):
用到回转那就可能要用到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