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选型中,负载率是如何算出来的?

楼主(2008-08-25):
气缸选型中,负载率是如何算出来的,查表又是查的那个表?

谢谢!

网友:
负载率的大小选取与气缸动作状态有关(我一般按照这样计算):
1)对静负载(夹紧和低速):负载率≤70%
2)对气缸速度在50~500mm/s范围:负载率≤50%
3)对气缸速度大于500mm/s范围:负载率≤30%
负载率=气缸实际输出力/气缸理论输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