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D中把样条曲线转化成多段线方法

楼主(2008-08-25):
我是CAD的新手+小白,谁能介绍个把样条曲线转化成多段线的方法,越简单越直白越好,水刀切割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客户问我,我答不出来,谢谢大侠了!

楼主:
顶下 相信会有高手的  这里深不可测

网友:
通过工具菜单->加载应用程序 可加载该程序,然后可直接在命令行输入相关命令运行。如需要每次启动时均加载该程序,则可以将该文件放在启动组中.
只要用stp命令后他的顶点数跟所看到的节点数不一样,且炸开后是圆弧;可用CLD命令就可跟二维多段线一模一样了。

网友:
http://189178.5d6d.com/thread-64-1-1.html请看此贴!安装CAD的时候有个Etools,扩展工具.安装了就可以用它里面提供的flatten命令将样条曲线转换成多段线.

楼主:
十分感谢!对先生的仰慕有如滔滔江水,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好的

用CAXA编辑公式曲线,存为iges文件,再用MASTERCAN打断即可,把文件发过来,结果描述好,我帮你做。bookfhw@163.COM

网友(2011-09-18):
我也正在找这个,头疼,精简版的CAD没有TOOL

网友:
我是来混威望的 啊啊 急求 CAD画管道轴测图

网友:
则代表在哦  安抚 个太好了三个股票后

网友(2012-04-23):
试试 试试 试试 试试 试试 试试

网友(2012-07-07):
我是刚学水刀拼花,不懂

网友:
找这个找了好久了

网友:
怎么还要期望值3

网友:
* M7 Q  n5 A1 e下个附件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