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钢管22乘2可以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8-08-25):
请问不锈钢钢管22乘2可以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多少!能承受180KG的压力吗??!主要是用来作液压配管用!!!

网友:
一般而言,推荐的工作压力可达220~250bar,爆破压力可达850bar。
8 K* Y8 s; d, s' b9 P保险一点,还是用2.5或3mm壁厚的吧。

网友:
可以的,俺做自卸汽车的时候用的普管都没有事

网友(2008-11-23):
到底怎么计算管子的承受压力?

请教各位大侠,有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