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注入泵系统,谁有实力能做?

楼主(2008-08-25):
我单位想搞一套液压注入泵系统。
想利用注水管网压力(5-25MPa),通过水--油液压的转换后驱动液压马达,并向柱塞泵输出动力;
不知道国内哪家企业或者研究院具备这种设计加工实力?想咨询下,谢谢大家了。
我们的工况:野外施工、吊装运输、一般10-20天/施工。

楼主:
?找地方加工制造业这么难么?还是技术难以实现?

网友:
楼主,用水驱动本身就非常难做,你做了才知道,能驱动的话,就可以水---油转换,剩下的问题好解决,加工是小意思,谁都能做,关键是解决驱动问题,因为你说的太少,没有具体水的参数,比如水压、流量、水质、杂质等级,所以没法应答,

楼主:
注水管网压力5-25MPa范围内(而且这一压力始终保持,由远处的注水泵房提供),基本不考虑用水直接驱动液马达了,因为难以实现。
现在考虑用水压传递给液压油,然后可考虑加上补偿电机,然后利用油压驱动液马达。完成向柱塞泵的输出。
水的参数,
水压、5-25MPA范围内;
流量、200方/天;
水质、属于经过处理的污水,无机械杂质、有少量油花;
杂质、

网友:
建议你参考水刀系统。
水刀系统是利用高压油,通过增压缸转换成连续的高压水输出,可否反过来,即利用高压水,通过增压缸转换成连续的高压油输出。

楼主:
5楼的兄弟,我就是这么考虑的。水压  传导到  油压,然后再驱动液压马达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学的帖子,顶起,大家继续关注啊!

网友:
期待蛤蟆大侠的进一步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尽快把一些简单思路原理 说说 期待 期待!

网友:
谢谢伏枥大虾的意见,

这系统不好做,主要是稳定性难以保证,另外寿命也是大问题,

用多柱塞缸驱动,密封和进出水阀的寿命都非常短,主要是水中的微小颗粒问题,密封的行程米数非常少,

另外还要升速,升速以后才能驱动液压马达,

还要一套速度稳定控制系统,无论是耦合器的,油膜的都比较复杂,

实用的技术就是柴油机的,没什么选择,我们做过沙漠输油中继站,就是柴油机带动特殊螺杆泵的,

楼主的问题,作为科研是可以的,作为不惜代价的工程也是可以的,但效益小,假如必须作,做出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如直接用柴油泵,

网友:
我的想法是,一个双出轴水缸,以高压水未介质,通过换向阀换向做往复运动;水缸两端各连接一个油缸充当柱塞,输出高压油,高压油有蓄能器稳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