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蓄能器的压力

楼主(2008-08-25):
请问诸位楼主,蓄能器的调定压力和主回路的工作压力有何关系?

网友:
调定压力应该等于主回路压力!

网友:
蓄能器的调定压力,是指油的,还是气的?

楼主:
油的,我发现蓄能器压力比主回路压力低。

网友:
那就奇了怪了。那么主系统压力也只能是蓄能器压力喽。

网友(2015-02-22):
蓄能器的用途是很多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前看到过相关资料,百度一下应该有不少这种资料的

网友:
蓄能器不就是保压补漏的吗?

网友:
皮囊是蓄能器有充气压力和充油压力即系统油压,如果这种蓄能器用于主油路,充气压力过低蓄能器的皮囊容易损坏,一般情况蓄能器配有安全阀组,安全阀组的溢流阀调定压力要略大于系统压力

网友:
系统压力的90%   我们就是这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