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lcd显示器

楼主(2008-08-25):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彩色显示器 请问用什么驱动 具体怎么做

网友:
楼主是说LCD还是LED,LCD不是那么好玩的
LED倒是可以通过单片机来实现亮灭,就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
我记得书上有,找找单片机的书本翻翻吧

网友:
要先选你用的屏,尺寸大小、像素、色彩等参数,再选驱动电路,有专门的选型手册。

用单片机控制彩显,假如你的刷新率非常低,是可以的,高了不行。

用嵌入式就可以了,5.7的屏,用‘阿姆7’以上就可以了,但有些‘阿姆7’的功能不够,用阿姆9系列的,老高丽的,一般就行了,不到1000块,比用成品触屏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用阿母7就不用驱动了吗   请问有程序吗

网友:
你得选有驱动LCD 的那种,我记得好像最大可以到5.7的屏,但性能不太高,你买了板子,卖板子的会给你驱动,

因为始终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只是建议,假如你的实时性要求高,用阿姆7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