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装配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5):
问大家一个关于proe的问题
 某个机器由于零件太多 ,所以做了几个部件, 并分别保存在几个文件夹下边 .再把几个部件装配起来.
问题是:每次打开整体装配图的时候都要重新查找一下各个部件。 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一下?

请教,谢谢!

网友:
基本常识:装配件必须放在同一个工作路径下
所以你的零件,装配图,必须放在一个路径下,回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