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D快捷键

楼主(2008-08-25):
我是一个新手想让大家给我发一些CAD常用的快捷键,感觉总是用鼠标找那些命令太慢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求CAD快捷键

网友(2008-11-06):

L, *LINE 直线                         A, *ARC 圆弧
PB, *BLOCK 创建块...                  O, *POINT 点
-B, *-BLOCK 创建块...(命令行输入)   H, *BHATCH 图案填充
I, *INSERT 插入块                     -I, *-INSERT 插入块(命令行输入)
AR, *ARRAY 阵列                      -AR, *-ARRAY 阵列(命令行输入)
BR, *BREAK 打断                      M, *MOVE 移动
MI, *MIRROR 镜像                     CHA, *CHAMFER 倒角                    O, *COPY 复制对象
CP, *COPY 复制对象                   E, *ERASE 删除
E, *ERASE 删除                       【CTRL】+X(剪切)
【CTRL】+C(复制)
【CTRL】+V(粘贴)
图层操作:LA
文字样式:ST
标注样式:D
  删除  :DEL
多行文本:T
EX, *EXTEND 延伸
F, *FILLET 圆角
O, *OFFSET 偏移
RO, *ROTATE 旋转(绕基点移动对象)
S, *STRETCH 拉伸
SC, *SCALE 缩放
TR, *TRIM 修剪
PRE, *PREVIEW 打印预览
PRINT, *PLOT 打印 ctrl+p
Z, *ZOOM 实时缩放
P, *PAN 实时平移
有着些先学这一天掌握这么3.5个就OK了慢慢来。

网友:
给你一个自己加快捷键的文档,我自己以前作给同事看的.

网友:
谢谢,常用的都记得,不过还有些忘了,现在又都能看到了

网友:
记住十来个常用的就行了

网友:
4楼的能不能把CCD.VLX这个文件共享一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