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方向控制阀的性能界限问题

楼主(2008-08-25):
本人在选则方向控制阀时,遇到阀的性能界限的问题。 一般阀的性能界限包括动态和静态界限。我的问题是:
1\影响动态界限的因素有哪些?
2\影响静态界限的因素又有哪些?
3\选择阀时如何考虑?

欢迎广大大虾来讨论指点。

网友:
换向阀的静态特性包括压差-流量特性和换向阀能正常换向时的压力和流量的边界范围。
换向阀的动态特性主要是阀芯相对电磁铁输入的换向信号的响应速度。
影响换向阀特性的因素有压力,流量,温度,介质特性,加工精度,装配精度,电压稳定性,检测设备精度等。
选阀时,流量选择可参考压差-流量特性曲线,压差不高于6bar(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比较模糊)。
        压力只要不高于阀的额定压力即可。
        响应速度就是换向时间,若高于2次/秒,则需考虑专用阀,或比例伺服阀。

楼主:
感谢楼上大虾.
如果系统流量没有超过阀的额定流量,但是已经处在性能界限外边了,那么,换向阀是否还能正常工作?比如说,换向阀的额定流量是40L/min,最高工作压力是35MPa,,按照界限,当流量是30L/min时,所对应压力是8MPa.那么如果,此时压力是25MPa,这个换向阀能否正常工作吗?所谓不正常工作是指,阀根本不能动作还是打开或关闭时间更长?还是会损坏电磁铁呢?我想,是否在静态的情况下,可以不考虑性能界限呢?
欢迎大虾再次指点.谢谢!

网友:
首先,额定流量这一说法在很多主流厂商的样本上消失很久了,取而代之的是压差-流量特性曲线。
其次,性能界限类似于汽车的经济时速,在这个速度下,汽车的各方性能综合最优,其他速度都还是可以跑的。
所谓不正常工作,指的是当换向信号发出后,其阀芯不能在位移的两个方向上全行程移动。
只要阀芯换向不到位,电磁铁就会在数秒内烧毁。
个人认为,目前我们的绝大多数系统,都没有精确到要严格遵照性能界限的程度,性能界限是阀性能好坏的衡量标准,选择阀时的参考项,不必过虑。

楼主:
感谢楼上大虾!

网友:
换向阀的额定流量是40L/min,最高工作压力是35MPa,
这个额定流量可是在一个确定的压差下测定的,一般在10bar下测得。
性能界限更多的是从阀本身正常输出功率方面考虑。
楼主问:当流量是30L/min时,所对应压力是8MPa.那么如果,此时压力是25MPa,这个换向阀能否正常工作吗?
答:25MPa时,同样的阀开度下,流量要大得多。算算这个流量,再和曲线图比较看看,你就知道该如何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