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字焊接坡口开多大?----请教

楼主(2008-08-25):
请教,我用95mm的A3钢板和另两块同样厚的钢板焊接成工字形状,工厂只有普通电焊和二氧化碳焊,请教选那种焊接方法好,坡口开多大,用什么焊条,有什么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
问题不是很清楚,要用在什么地方,其受力情况如何,如果没有熔透性要求的话,不开坡口也可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