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da NCT,如何设置机床回到原点后夹钳自动弹开?

楼主(2008-08-25):
请教各位师傅:
如何设置机床回到原点后夹钳自动弹开?

网友:
看看机床的命令说明书,把那个命令代码找出来用不就可以了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这个的,只有操作方面的说明.
我们的机床是ARIES-255NT

网友:
等工件移动的 时候,你 在踩1下踏脚,到工件出来回到原点的 时候,就会自动松开了

网友:
楼上的迪迪厉害!
这么好的办法都可以想得出!

网友:
难道不行吗?,我们的小弟兄多是 这样做的啊

楼主:
这个方法我也知道,但是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如何自动松开.AMADA都有这个功能的,就是不知道如何设置代码.

网友:
G50后加个M11,试试看.
因为FINNPOWER的代码是这样子的.FANUC-18P系统
.........
G156;
M11;
M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搞是不行的 ,会报警的
主要是看什么系统的比如EM2510在运行中踩一下脚踏开关
返回是就会自动开

楼主:
在G50后面加N11是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G50后面加N11是没有用的

那就踩脚踏吧.但AMADA好象在重复定位之前是不能踩脚踏的.
踩了以后重复定位,夹钳好象就不闭合了.

楼主:
谁有AMADA的M代码啊?

网友:
我们使用的设备只有在重复订位的时候自动松开夹钳
也就是G75
但如果你在原点使用了这个的话
在你重新上了工件之后
你就得按两下开始
第一下代表继续运行
第二下代表开始运行

网友(2008-10-06):
G75多數取指令不知為何產生上述功能,要試看看謝謝
NCT-PAG357

网友:
PAGR-357 M指令說明

网友:
G70X_.Y_.
M10
G50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2009-03-21):
程序运行后再
 踩一下脚踏开关就可以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