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镀铝锌板的密度怎么算?----请教

楼主(2008-08-26):
请问热镀铝锌板的密度怎么算?
例如:0.5厚,1.0厚的热镀铝锌板密度多少?

镀层为:
55%—43.4%--1.6%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还是敷铝锌板的密度和普通钢板一样啊

网友:
我们敷铝锌板和普通一样的算法

网友:
我们热镀锌板和普通钢板一样的算法

网友:
应该不一样吧,镀锌钢管还要加0.06%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