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小零件---请帮我看下是什么?

楼主(2008-08-26):
各为大虾,请帮我看下这个汽车零件是什么用在那个部位的?
上面有孔需要加工。

网友:
看不懂呀!!!

网友:
是偏心轮吗

网友:
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但是觉得没有什么难的  我们公司是加工飞机汽车零部件的
我们给大众  奇瑞供货
 要是有需要可以联系

楼主:
不是我要做,是个客人找的,让我想办法一个工作做1万件以上----偏心孔的倒角,可是他又不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只是告诉我是汽车零件。我想知道具体是什么,能了解些加工的方法,这样有利于想些工装给他们,一天干30多万个。

楼主:
告诉我材料是不锈钢的。

楼主:
楼上的,我以为是知道了是什么产品了呢?
听客户讲是安全气囊上的产品。

楼主:
外圆8MM厚度6MM偏心孔2.92MM
一家公司年产量上亿件

网友:
呵呵
又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和8楼大虾

网友:
到目前还没见过汽车上有这个零件

楼主:
刚一个朋友讲:是通信产品上的
双纤双向、单纤双向、单纤三向激光器

网友(2008-12-15):
非常感谢!收藏了

网友:
被扣分了

网友:
我都看了还被扣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像--我只是说很像 五连杆结构中,控制臂的垫片

网友(2009-01-22):
不太清楚是哪个部位的,但加工夹具不是太难。由于该零件是圆柱型的,无法将零件很好的固定住,但可以采用单向轴承(内径8mm)的方式,使用钻床(可控制加工深度的),将单向轴承安装在夹具上,但要根据钻床的旋转方向来确定单向轴承的安装方向,单向轴承的作用是保证零件可以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同时要根据切削的力来选择合适的单向轴承。这样设计的好处是取件方便,同时考虑到产量的问题,可以采用双头或多头的钻头夹具,这样可以同时加工多个零件,提高效率。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
楼主,你的东西,我公司也给他们打过样的,在我的办公桌上就有现成的东西。劝你一句还是放弃吧?国内基本没人能搞定的,首先材料国内都过不了关的,304L。而且他的东西数量巨大的,好象是每年3KW的数量,对设备的投入是非常大的。
还是放弃比较安全些。

楼主:
我不是要做,我深圳一家单位问我怎么去毛刺,刚好我的刀具可以帮助去除毛刺,后来没有信息了,所以我发到网上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