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失圆度...---求助

楼主(2008-08-26):
数控机床 加工工件时 工件内圆不圆的现象,有些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
A:上在夹具上.
B:上固定螺丝
C:上在固定肖
C:%5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5Cts%5C%E6%A1%8C%E9%9D%A2

楼主:
工件图片

网友:
楼主的3个台阶孔应该是一次装夹完成的,那么你说的直径在两个方向上相差0.05应该是3个台阶孔的大小方向一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从理论上分析有这样几钟可能:1.主轴的跳动问题2.吃刀量过大,出现让刀3.测量的问题
请问是如何装夹的?

楼主:
工件是铝的,吃刀量只有0.5mm测量是没问题的,两边对称的直径差0.05mm,有个别的加工出来的直径可以对称的尺寸在0.01-0.02mm之间.主要是工件内圆有槽,槽对边的内孔直径不对,会不会和车床晃动或者夹具有关系.

网友:
那你用的是什么刀具?你说开槽处的直径不对,是偏大吧?要考虑你夹具的装夹刚性了,有夹具的图片或是图纸吗?上来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刀具用的是一般的内孔刀 YW2的合金片,车出来变大.

图片怎么上传啊...我上传了都不行的1`~~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ll%20Users/Documents/My%20Pictures/示例图片 都是这样的,,, 教下1~~

网友:
自己去看新手指南啊,不懂就问老鹰啊!

楼主:
我看过了,没找到啊^^^^^^
新手指南在那啊.......拜拖你讲哈

网友:
图片是什么格式的?打开图片后还要点插入的

楼主:
大概形状就下面那个..  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2013-05-17):
你好,我加工的热处理后58°左右的铸造件外圆56,长35的工件,地一头夹在卡盘上加工下来还好,掉头加工第二头时是上芯棒用套头并住工件车孔的,车下来只有一个点失圆,请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