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系列同轴式硬齿面齿轮减速电机的安装、使用与维护

楼主(2008-08-26):
一、减速机安装与使用的注意事项
   1、安装减速机时,应重视传动中心轴线对中,其误差不得大于所用联轴器的使用补偿量。对中良好能延长使用寿命,并获得理想的传动效率。
   2、在输出轴上安装传动件时,不允许 用锤子敲击,通常利用装配夹具和轴端的内螺纹,用螺栓将传动件压入,否则有可能造成减速机内部零件的损坏。最好不采用钢性固定式联轴器,因该类联轴器安装不当,会 引起不必要的外加载荷,以致造成轴承的早期损坏,严重时甚至造成输出轴的断裂。
   3、减速机应牢固地安装在稳定水平的基础或底座上,排油槽的油应能排除,且冷却空气循环流 畅。基础不可靠,运转时会引起振动及噪声,并促使轴承及齿轮受损。当传动联接件有突出 物或采用齿轮、链轮传动时,应考虑加装防护装置,输出轴上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时,应选用加强型。
   4、按规定的安装装置保证工作人员能方便地靠近油标,通气塞、排油塞。安装就位后,应按次 序全面检查安装位置的准确性,各紧固件压紧的可靠性, 安装后应能灵活转动。减速机采用油池飞溅润滑,在运行前用户需将通气孔的螺塞取下, 换上通气塞。按不同的安装位置,并打开油位塞螺钉检查油位线的高度,从油位塞处加油至润滑油从油位塞螺孔溢出为止,拧上 油位塞确定无误后,方可进行空载试运转, 时间不得少于2小时。运转应平稳,无冲击、振动、杂音及渗漏油现象,发现异常应及时排除。
  经过一定时期应再检查油位,以防止机壳可能造成的泄漏,如环境温度过高或过低时,可改变润滑油的牌号。

二、减速机的检查与维护
    新投入运行的减速机,出厂时已注入GB/T5903中的L-CKC100~L-CKC220中极压工业齿轮油,在运转200~300小时后,应进行第一次换油,在以后的使用中应定期检查油的质量,对于混入杂质或变质的油须及时更换。
    一般情况下,对于长起连续工作的减速机,按运行5000小时或每年一次更换新油,长期停用的减速机,在重新运转之前亦应更换新油减速机应加入与原来牌号相同的油,不得与不同牌号的油相混用,牌号相同而粘度不同的油允许混合使用。
    换油时要等待减速机冷却下来无燃烧危险为止,但仍应保持温热,因为完全冷却后,油的粘度增大,放油困难。注意:要切断传动装置电源,防止无意间通电!
     工作中,当发现油温温升超过80℃或油池温度超过100℃及产生不正常的噪声等现象时应停止使用,检查原因,必须排除故障,更换润滑油后,方可继续运转。
     用户应有合理的使用维护规章制度,对减速机的运转情况和检验中发现的问题应作认真记录,上述规定应严格执行。

网友(2010-10-13):
太常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