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静压导轨---求助

楼主(2008-08-26):
能帮忙详细介绍一下液压静压导轨么?谢谢!

网友(2010-03-23):
静压导轨
  静压导轨工作原理
  工作原理与静压轴承相同。将具有一定压力的润滑油,经节流器输入到导轨面上的油腔,即可形成承载油膜,使导轨面之间处于纯液体摩擦状态。
  优点:导轨运动速度的变化对油膜厚度的影响很小;载荷的变化对油膜厚度的影响很小;液体摩檫,摩檫系数仅为0.005左右,油膜抗振性好。
  缺点:导轨自身结构比较复杂;需要增加一套供油系统;对润滑油的清洁程度要求很高。
  主要应用:精密机床的进给运动和低速运动导轨
  静压导轨分类
  按结构形式分: 开式、闭式
  开式静压导轨:压力油经节流器进入导轨的各个油腔,使运动部件浮起,导轨面被油膜隔开,油腔中的油不断地通过封油边而流回油箱。当动导轨受到外载荷作用向下产生一个位移时,导轨间隙变小,增加了回油阻力,使油腔中的油压升高,以平衡外载荷。
  闭式导轨:在上、下导轨面上都开有油腔,可以承受双向外载荷,保证运动部件工作平稳。
  按供油情况可分为定量式静压导轨和定压式静压导轨。
  定压式静压导轨:
  是指节流器进口处的油压压强ps是一定的,这是目前应用较多的静压导轨。
  定量式静压导轨
  指流经油腔的润滑油流量是一个定值,这种静压导轨不用节流器,而是对每个油腔均有一个定量油泵供油。由于流量不变,当导轨间隙随外载荷的增大而变小时,则油压上升,载荷得到平衡。载荷的变化,只会引起很小的导轨间隙变化,因而油膜刚度较高,但这种静压导轨结构复杂。

网友(2010-08-05):
不错的解释  学习了!!

网友:
静压导轨又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