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标着是glyptol paint,请问这是什么漆?

楼主(2008-08-26):
紧急,有一个液压油箱,内部要喷漆,图纸上标着是glyptol paint,请问这是什么漆?
谢谢各位!

网友:
路过帮顶~~~
你确定这是英语吗,还是其他语种
反正我能肯定不是火星文字,也不是日语,韩语

楼主:
我的图纸没有其他语言的,呵呵

网友:
深南都翻译不了的语言,想必还真成了一个问题。

楼主:
换一个问题,液压油箱内部一般喷什么漆?

网友:
I searched the archives to find out what kind of paint to use INSIDE of a center rear housing I am replacing on an 8N. People suggest Glyptol paint (a GE product). I cannot find anyone in the Minneapolis, Minnesota area who handles it much less anyone that would know anything about it. I checked electrical supply houses, specialty paint companies and transformer manufacturers.
At any rate what kind of paint should be used in an area like this? I presume it is done to combat rust caused by condensation in the housing. I would appreciate anyone telling me what kind of paint (or maybe just a primer)they used.
I had the housing cleaned and right now it is just about all bare metal.
Thanks for all the replies.
Gordy MN

楼主:
油漆已经找到,谢谢各位。
现在有个新问题,有几个油箱生产商已经喷上了普通漆,按要求必须用本帖所写的油漆。是不是可以直接喷上该油漆,盖上原先的油漆,还是要清理干净再重新喷漆?还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找到的是什么漆?是普通的!?

网友:
要重新搞干净再重新喷!

网友:
必须把前面喷的漆清除干净再重新喷你所说的漆。

网友(2010-08-20):
楼主 在不啊  Glyptol paint 你是怎么搞定的……我遇到了相同问题

网友(2011-04-02):
这个漆咱也没见过,是神马好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