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填充率计算

楼主(2008-08-26):
各位大侠:  那位有关于O型圈填充率的计算资料,敬请上传,感谢了.

网友(2011-08-25):
O型圈安装沟槽常用的为矩形面积应大于O型圈截面积25%(除真空密封之外)这样,当O型圈与化学物质接触而引起体积增大,安装沟槽就有足够空间来适应。同样,介质的压力作用于O型圈表面,以使提高所需要接触压力以达到较好的密封效果。
安装沟槽填满率(W)应是70%到85%其计算公式如下:W=A1/A2×100%(70%-80%)式中A1:O型圈截面积A1=3.14/4×d2平方
A2:安装沟槽面积A2=t×b
t:沟槽深度(mm)
b:沟槽宽度(mm)

网友(2011-09-25):
明白了,原来只是知道使用,没有深究呀

网友:
终于学习了,哈哈,高手

网友:
变形后矩形槽约束的最大椭圆能包容下o型圈就好了。。。。。我算得很水。。。。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是没怎么仔细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