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空压机维护保养费用?

楼主(2008-08-26):
各位大侠,我们公司有好几台40立方机器使用在水泥行业,由于工况差导致维护保养费用很高,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2009-03-25):

请问楼主是否是螺杆式空气压缩机?

解决保养费用高的问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
主要做好以下几点。
1:确定保养单位,原厂商保养肯定贵,可以选择其它专业从事空压机保养的公司。采用性能质量好的替代配件。

2、空压站环境改善。对于空压机的各通风口用无纺布进行初步过滤,以防止灰尘进入。灰尘对于空压机的各阀件,冷却器等都非常有害。包括阀件动作,散热效果,过滤元件使用寿命,油质,等等。

3、预防性保养,要未雨绸缪,别等机器只趴下了才去做维修,要在发生故障前尽量发现将要出现的问题,多巡检。

网友:

主要还是要增加进气的过滤,减少水泥进去冷却剂的概率,

网友:

学习学习,好样的。不错,好极了

网友:

空压机使用环境要求要重点考虑,其次结合使用手册建立严格的点检制度,重点是皮带,滤芯,还有环境温度,以及通风也要看看。

网友:

环境重要,油位、温度振动也需经常检测,及早发现问题

网友:

顶一下楼上的说法。

网友(2009-05-17):

找一家有资质的维保单位,自身加强日常点检。

网友:

新手学习中

网友:

换SKF轴承啊

网友(2010-01-09):

谢谢  楼主 很有用

网友(2011-01-09):

注意使用环境,空滤每隔一段时间清尘一次,经常对机器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