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螺纹的大径不是螺纹牙顶的直径?

楼主(2008-08-26):
为什么螺纹的大径不是螺纹牙顶的直径?小径不是牙底的直径?中径不等于大径和小径和的一半?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上关于普通螺纹的介绍

楼主:
有些看不清楚,发一个清楚点的

网友A:
是牙顶牙底呀,手册上不是写清楚了吗?

网友:
因为螺纹的牙型不是完整的三角形。拿外螺纹来说吧:牙形的顶部并不是尖的,而是平的,有削平高度的,具体的直好象是P/8,你可以看下螺纹手册

网友:
没有间隙的配合,能很好的安装吗?
螺纹是要常要旋进旋出的,没有间隙就别想用一般的扳手拧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牙顶牙底呀,手册上不是写清楚了吗?

多谢大侠指点,估计是我理解错了,我说的牙顶牙底是指原始三角形的顶和底。

网友(2011-09-16):
螺纹是要常要旋进旋出的要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