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认证关于护套线颜色的规定---请教

楼主(2008-08-26):
请问UL认证是否有对护套线颜色有规定,三芯的颜色一般为黑,白,绿?
如果想要红,蓝,棕色的是否可以??

恳请帮忙。

网友(2023-11-01):
GB7947-2006(IDTIEC60446-1999)
3颜色标识
下列颜色容许用于导体的标识:黑色,棕色,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灰色,白色,粉红色,青绿色注:上述颜色清单引自GB/T 13534。
3.1 通则
推荐在导体的全长采用绝缘的颜色或颜色标志作为颜色标识。仅当采用颜色标识仍易混淆的地方,允许使用如字母数字的附加标识。
单色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