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配合能让中间的圆柱延着槽动---请教

楼主(2008-08-26):
谁知道怎么配合能让中间的圆柱延着槽动 谢谢 急

网友:
限制其他自由度,需要运动的方向不加约束即可,

网友:
圆柱提取轴线,槽提取中面,线与面的约束/

网友:
SW2008比08以前的版本先进一些。

网友:
通过轴心的基准面与长槽中心基准面重合,然后,显示临时轴,选取小圆柱轴及长长槽孔其中一条轴线,选择距离,点高级配合,输入最小尺寸0,最大尺寸为长槽之长度,即可,这种配合为极限位置配合法.不知是不是楼主想要问的问题.

网友:
在我的理解里,这个槽有可能是圆弧和直线一起的(任意用状的),我想如果只是直槽楼主也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用配合在2008以前的版本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得到(注意是指非直槽)。2008版本的我见过演示,发现它把COSMOSMOTION中的部份功能集成进去了。可以进行任意路线进行配合。
    如果楼主只是为为演示,可以用“物资动力”进行演示,它可以模拟实体的碰撞。可以演示出在槽内(任意形状)的运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做了个视频,楼主看一下我理解的对不对?不知怎么回事,我这边没法显示怎么加附件了不然我发个新帖子吧

楼主:
謝謝了  我忘了把圖片給大家传上来了 不好意思

网友: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楼主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