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曲线长度或不规则图形面积怎么在CAD中求?

楼主(2008-08-26):
这类不规则的东西用CAD中的查询功能好象不太准确啊,请教高手

网友:
用list的命令就可以了,不知道楼主说的不准确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说的 不准确是因为根据公式计算的一些弧长或面积和在CAD中查询的结果有一定偏差啊

网友:
用多义线编辑命令,先将形成不规则图形的各种线段转为多义线,再将它合并,然后双击它,在打开的特性栏里就可查到这段线的展开长及它包容区域的面积等等。合并多义线时,每根多义线之间必须首尾相接,否则不能连成一根首尾相接的封闭的多义线,就查不到它的面积了。另外用面域的命令方法也可以查询,可能要比上面的方法复杂一点。

网友:
请问4楼的朋友

怎么才能将不规则线段转化为多义线呢并合并它,从来没用过这个,请教

楼主:
比较笨,多条多义线怎么合并啊,我在闭合的时候各自闭合了,乱了乱了.没成为一个闭合整体

楼主:
知道了,使用PEDIT命令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谢谢4楼CXHWU986指点啊

网友(2010-10-13):
这个很简单,可是从UG转出来的不是线段,如何合并UG里转出来的曲线?

网友(2011-09-24):
看了你们的解说,cad中规则的图形的面积我还不会算呐?能再说下么?麻烦了

网友(2013-01-18):
修改-对象-多段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