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电机线圈烧了怎么处理?

楼主(2008-08-26):
7130主轴电机线圈烧坏了,请教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没办法,一旦绕组出现故障时,大部份必须全部拆除,不论是坏了一相,还只坏了一相的一部分.因为,经整体浸漆后,所有绕组都粘到了一起,很难单独分开而不造成相邻绕组的破坏.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发到我的邮箱. 我厂刚好有做电主轴的.不过不是7130这种.xiaowang5002@sina.com

网友(2009-05-26):
那就恭喜楼主,你得重绕线圈了.
修线圈可以找他们:http://www.dianzhuzho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