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经常刀架不 转---求助

楼主(2008-08-26):
谁可以告诉我刀架怎么修。我的 车床经常刀架不 转。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老师傅们帮帮我这个刚接触成床的小弟

网友(2010-09-28):
这个要现场看看才知道

网友:
发信盘坏了。更换一个新的,

网友(2011-03-07):
是换刀不到位还是就不动?一般情况下将铝盖打开沿发信盘上些油。

网友:
除了发信盘 就是电箱里面的 继电器、跟接触器问题了(正转跟反转分别都有一个继电器一个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