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排列装置---请教

楼主(2008-08-26):
回环形开放式自动压模机,压出圆柱形零件后因为有凹凸不能直立从下模中分离,所以需要放倒出机,但后工序又需将其直立排列整齐成一版,为节省人工怎样使其出机后自动直立?

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够详细,你说的后工序是要在同一台机器上完成吗?建议先发个产品的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自动排列装置种类很多,主要根据零件的排列目的和形状以及速度要求等确定,你的问题不明确,最好有个零件图和具体要求

网友:
振动盘送料+轨道换向。

楼主:
就是旋转压机!!!压制的是长度10.5mm,直径8mm的材料从压机上下来后(不是竖直状态),需要将其竖直排列成一版(自动)。不能用振动盘,因为材料是烧前产品,强度不够,振动盘容易是产品产生碰损!!!

网友:
画个简图说明最清楚,我文化不高,看不明白.

网友(2008-10-03):
电容或制药行业的压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