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棒距的公式怎么使用,公差怎么选择?

楼主(2008-08-26):
手册上跨棒距公式为:
M(奇)=d*cosα/cosαM*cos(90/Z)+dp
M(偶)=d*cosα/cosαM+dp
我的疑问是:
1. 对于斜齿轮来说,Z是当量齿数还是实际参数中的齿数,还是其它的?
2. 根据公式算出来以后,怎么选择上下偏差?有标准吗?

楼主:
竟然没人知道?????????

网友:
当量齿数ZV和变位系数为零时是要查图的(Z是用当量系数),而上面的公式是计算用的,上下偏差的计算要知道实际齿厚的最大最小值才能算出

网友:
公差上下标要查手册,根据设计精度定
当然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加工能力定

楼主:
搞糊涂了,有的说是当量,有的说是实际齿数。

网友:
1.在所有的计算公式中,Z是齿数,Zv是当量齿数。
2.M是为了准确的检测s(E),所以M的公差更多的取决于s(E)。查s的公差,换算到M上。有很多的手册上有可以根据精度等参数选取的M的公差。

有两个标准,仔细的研读一下,
GB/Z18620 & GB/T13924

网友(2010-04-16):
呼呼,刚好想研究这个呢,学习了。。。

网友:
Z就是实际齿数啊,怎么可能是当量齿数,
当量齿数Zv是在算公法线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