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钣金??

楼主(2008-08-26):
我看了一写资料可都是没有说明白,什么是钣金,或者钣金加工!

网友:
钣金至今为止尚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根据国外某专业期刊上的一则定义可以将其定义为:钣金是针对金属薄板(通常在6mm以下)一种综合冷加工工艺,包括剪、冲/切/复合、折、焊接、铆接、拼接、成型(如汽车车身)等。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同一零件厚度一致。
说白了,钣金就是一种汽车修复技术,就是说把将汽车金属外壳变形部分进行修复(就我这一句有用,其他的别看了),比如车体外壳被撞了个坑,就可以通过钣金使之恢复原样.
钣金工厂一般来说基本设备包括剪板机(Shear Machine)、数控冲床(CNC Punching Machine)/激光、等离子、水射流切割机(Laser,Plasma, Waterjet Cutting Machine)/复合机(Combination Machine)、折弯机(Bending Machine)以及各种辅助设备如:开卷机、校平机、去毛刺机、点焊机等。
通常,钣金工厂最重要的三个步骤是剪、冲/切、折。

板金有时也作扳金,这个词来源于英文platemetal,一般是将一些金属薄板通过手工或模具冲压使其产生塑性变形,形成所希望的形状和尺寸,并可进一步通过焊接或少量的机械加工形成更复杂的零件,比如家庭中常用的烟囱,铁皮炉,还有汽车外壳都是板金件.
金属板材加工就叫钣金加工。具体譬如利用板材制作烟囱、铁桶、油箱油壶、通风管道、弯头大小头、天园地方、漏斗形等,主要工序是剪切、折弯扣边、弯曲成型、焊接、铆接等,需要一定几何知识。
钣金件就是薄板五金件,也就是可以通过冲压,弯曲,拉伸等手段来加工的零件,一个大体的定义就是-
在加工过程中厚度不变的零件. 相对应的是铸造件,锻压件,机械加工零件等,比如说汽车的外面的铁壳就是钣金件,不锈钢做的一些橱具也是钣金件。

目前的3D软件中,SolidWorks、UG、Pro/E、SolidEdge、TopSolid等都有钣金件一项,主要是通过对3D图形的编辑而得到板金件加工所需的数据(如展开图,折弯线等)以及为数控冲床(CNC Punching Machine)/激光、等离子、水射流切割机(Laser,Plasma, Waterjet Cutting Machine)/复合机(Combination Machine)以及数控折弯机(CNC Bending Machine)等提供数据。

楼主:
谢谢,大虾!
我刚接触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折挽系数系数是怎么得出来的!不同板厚的系数是多少!?

网友:
我觉得卷板机在钣金里应该算是一个重要的设备

网友:
谢谢2楼的解答 公司现在也有很多钣金都是外发的 正需要了解

网友(2014-03-10):
6mm以下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