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阀与柱塞阀区别---请教

楼主(2008-08-27):
请教:截止阀与柱塞阀本质区别?感觉其结构、使用相似,请高手指点其本质区别及选用依据,谢谢。

网友(2008-10-12):
柱塞阀?
好像没有接触过这种阀门,能给个图片什么的吗?

网友:
截止阀是硬密封面,柱塞阀是软密封.(用四氟的多)
在结构上,截止阀与柱塞阀不是的地方是:
截止阀有阀盘,靠密封面密封,柱塞阀是一个柱形的体,靠外圆密封
其实这个只要一看实样就一目了然了..很简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