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难度较高的折弯--------求助

楼主(2008-08-27):
图1、为该所需折弯产品的流水线体,图2、为所需折弯的产品,请教其模具结构.

网友:
我看到过一种折弯机像加工中心,全包的,感觉像这种生产线的组成单元,弯折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楼主:
请问,有这种折弯机的资料吗?

楼主:
请大家多多指教,解决了该问题定当重谢

网友:
楼主你好
你的流水线结构无法一次加工完成你的工件。

问题1  折弯机工作时工件在折弯模具两端会向上翘起,见图1,两台折弯机怎样同时工作?
       2  折弯机在折长边时每边需要折两道弯,两道弯的间距时不同的,也就是说在折这两道弯时,这两台折弯机需要改变间距,难道你用大功率的伺服电机去拖动重达10多吨的折弯机(2台)同时向内或向外移动吗?
       3  据图结构两短边折弯同样具有长边折弯的同样问题。
       4  图中未见工件移动的驱动、定位、加持部分。

解决方法   1   直接购买一台 萨瓦尼尼 P4 多边折弯中心。见图2
                 2   将你流水线的长边折弯机换为滚压成型设备,短边折弯机换为滚折机。
                 3   定制两台非标专用四边折机,分别折制内外两道弯。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台意大利产的机柜门生产线已闲置2年了,非常适合楼主的工件生产。它由真空上料、液压冲床冲压原料板四角及锁孔、中间间距可调的长边滚压成型、短边滚折成型等工位组成。见下图。如楼主想仿制,可来测绘。

楼主:
折弯模具动画

我在飞师兄你好,我这里有两个动画,"折弯动画"主要是依次折性长短边的模具演示,但该模具结构与工件存在摩擦,两边同时折弯的画还存在,压料时绷料,退内折弯刀时,刮料的现象,"折弯接角动画"主要是在折短边时(长边已折成型)用于转角处内折弯刀的退出.该模具问题比较多,可能不成功,但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另外我在飞师兄你知道“定制两台非标专用四边折机”的地方或有没有这方面的方案给我看看,定当感谢

楼主:
我在飞师兄,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可以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
你的动画还未看,如定制四边折可与济南铸锻研究所联系,这种专机只能折制一种尺寸的工件。原理时间太紧,有空我画个草图。

网友:
萨瓦尼尼可能是楼主的最佳选择, 萨瓦尼尼的模具与板料只有线接触,没有相对摩擦,所以折弯痕迹是一条线,而不是一个宽的摩擦带。

如果产品折弯尺寸不超过1950mm可以选用P2,否则只能用P4了

附件是一个视频,供参考

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进一步的资料。

网友A:
萨瓦尼尼P4需要1000多万人民币呀,可能不是楼主的最佳选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萨瓦尼尼P4需要1000多万人民币呀,可能不是楼主的最佳选择吧?

这就看是什么要求了,SALVAGNINI的P4和P2都是成熟产品,如果自己搞开发成本也不会低,还不是一下子就能成熟的,要搞很多调试和改进。如果参观过上海三菱电梯的村田线,就知道会有多复杂,也就知道了为什么三菱也用萨瓦尼尼了。更何况P4的成交价格没那么高,P2就更低了(不超过4百万)

楼主:
可以发来看看顺便提供一下报价和更多的产品图片和视频

楼主:
校平跑边

我头几各月刚做了一条0.3-0.5mm金属薄板材料的自动线体。开卷-分条-校平-压花-冲孔-裁断-堆垛线体。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校平的时候材料容易左右移动(跑边)。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发来看看顺便提供一下报价和更多的产品图片和视频

已经将联络方式短消息给您了,可以随时联络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头几各月刚做了一条0.3-0.5mm金属薄板材料的自动线体。开卷-分条-校平-压花-冲孔-裁断-堆垛线体。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校平的时候材料容易左右移动(跑边)。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

出现上述问题原因1,矫平前边的纠偏装置不合理或各部件配合间隙过大。
                2,各矫平轴的水平没有调教好,矫平轴同步上下移动部件间隙过大。
                3,板材厚度不均匀。
                4,送料轴压紧力过小等。

楼主:
该图片为校平机的结构图,前面用一对直径120的牵引锟,牵引下锟的一端用伺服带动,牵引上下锟的另一端用一对齿轮咬和,牵引上锟可调30,后面为校平部分,上面为19根φ40的校平上锟组合在一起,下面为校平下锟,校平上锟通过调节手轮可整体往下调

楼主:
图片发错了

网友(2008-10-09):
用萨瓦尼尼p4解决最方便了

网友:
如果只是一些箱体门板产品,我想一般数控折弯机也能解决。

网友(2008-11-16):
还是动画更加具体,容易理解

网友(2009-06-03):
都是前辈啊,学习!

网友(2010-04-23):
WO LAI KANKAN  JH
我也来看看
刚好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我也来看看
刚好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不错,值得参考!!!!!!!!